楼主(2006-02-17):
俺这有台捡针机,活干的好好的就翻转了,再过了一会就不转了,换上一个可控硅,还是不转,卸下电机是4根线(A,B,C,D)的,有两条公用线,再就是正反转的两条线,测了一下是A和B通,C和D通。B和C连在一起接零线,A和D接正反电源并且两端并电容(3。5UF)不知道这个通法对不对,俺也没资料,急求帮助

楼主:
怎么没有知道的吗?俺在线等着呢,急,急,急

网友A:
你這個接法應該是對的﹐但是你不要用可控硅直接接電源試一下轉不轉不就得了﹐再就是把公共線也就是c。d線對換一下試試﹐B.C(D)線并線后量一下電阻﹐看兩個繞組的電阻是不是平的﹐如果相差很大﹐那就是電機出毛病了﹐還有電容是不是好的﹐用指針表量一下放電情況﹐也許是電容不行﹐換一個電容也試試不就解決了。

楼主:
谢谢,俺试过了,电机没事。那就是控制不好,俺正准备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