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7):
呵呵,不好意思,本人对 开关磁阻电机 不熟悉。想请教各位;
    以30KW电机为例
1.开关磁阻电机的调速范围有多大?(最大转矩的前提下。)
2.开关磁阻电机的噪声有多大分贝 ?
3.开关磁阻电机的转矩脉动有多严重?(通过减速机后,有没有感觉。)
4.价格是多少? (控制系统)

先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回答呢?
是问题太复杂了,还是太简单了??

网友A:
北京有家公司 做! 你搜搜 看吧! 在 不过流的情况下,跳速范围是比较大的! 看设计的余量了!
大概与 变频相比是 1.2 倍吧! 噪音比较大!

网友B(2007-05-16):
我公司生产开关磁阻电机,上我公司网站看看把
WWW.SRDRIVE.COM
电话:010-65937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