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个人合作

楼主(2006-02-17):
寻求个人合作:
     水泵软启动的上位机监控,监控的数据为:流量、电流、电压,可以用软件停启泵,记录保存泵的运行记录就可以了,用plc+上位机软件或更方便的方案均可,如果哪位有空可以和我谈谈,我绝对不会亏待您的

网友A:
能说据体点吗?

网友B:
说据体点    pyzlljm@163.com

网友C:
把具体要求和电机等设备技术资料发过来,希望有机会合作!
邮箱:daikang@163.com

网友D:
具体说说!如需要,我先发个工程的示例给你!
 K10B8@163.com

网友E:
我在天津,可以同我联系zhaofengyx@yahoo.com.cn

网友F:
把具体的用户需求、设备参数发过来吧,也许我能帮手。foolish666@126.com

网友G:
很简单的啊!我做过很多这方面的项目!可以和我联系zzg1979@tom.com.我在江苏无锡。

网友H:
您好,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讯)。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8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DOD8
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DOD16
8路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DIA8
16路数字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DIA16
1路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1
2路隔离模拟量输出模块     型号YXMAOGL2
2路-2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mA2
2路小电压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mV2
2路电阻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R2
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PT100功能块              型号YXFPt100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并希望能和贵公司保持长期合作。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I:
我刚做过温度及补水控制,可以合作
emai:zhj17-cj@xj.cninfo.net
具体可以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