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8):
我单位有一台老式变频器,ELIN的,用于控制200KW风机,U/F控制,交-直-交电流型,用的SCR管,逆变采用电容强迫换流,现在的问题是运行中报过流故障,但长时间停机后,可以重新开启较长时间,如果停机时间较短,再重新开启,则很快故障停机,请教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外SCR管应如何检测好坏,多谢了

网友A:
不要想得太复杂,变频器的散热好吗?变频器的散热风扇好吗?帮变频器除尘后再试试。

楼主:
变频器散热风扇运转正常,检查强迫换流电容,发现电容容量衰减,更换后,电流表显示比原来同频率下电流增大,变频器运转中报过流故障停机,请教是否和换流电容有关,电容选择过大过小会有何影响??谢谢

楼主:
另外说明一点,随带的风机为罗茨风机,开始报过流时电流表显示320A左右,并没有超过限定值,但连续重新开启,会熔断过流保护用快熔,表明的确有过流存在,更换电容后,电流升至350左右,报过流停机,罗茨风纪是不是恒转矩负载,在频率变化时,运行电流变化不大呀??

楼主:
高手请指教呀

网友B:
不知您的变频器用了几年了.先把主电路电解电容换新试试.再查看过流设定值.如有疑问请致电南京刚能电气.025-84697054.84698479

楼主:
多谢回复,因为变频器是电流型,所以中间电路没有电解电容器,在逆变单元有换流电容,更换了一部分容量不足的,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应该不是过流设定值的问题,因为保护快熔熔断,所以的确存在过流。

网友C:
我以前用过罗茨风机,罗茨风机使用时间久时电流会逐渐变大,表上显示电流为350,实际上是有效电流,瞬时值更大,我想这个快熔就会断。

网友D:
电流检测电路问题呀!

网友B:
电流型变频器没遇见过.罗茨风机改造了不少,它基本属于恒转距负载,特性较硬.你所视的电流是否为变频器显示电流.   若维修成本太高还是建议你换新的,200KW变频器也不是很贵.若有疑问请致电南京刚能电气025-84698479,846970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过罗茨风机,罗茨风机使用时间久时电流会逐渐变大,表上显示电流为350,实际上是有效电流,瞬时值更大,我想这个快熔就会断。
快熔是500A的,快熔的选择是按线路的有效值来选的,我想瞬时峰值超过500A是不是快熔应该能够躲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检测电路问题呀!
如果单纯是电流检测的问题,不应该烧断快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