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8):
本人初学PLC,昨天有人问到和单片机有啥区别,,,我确实不知道..请各位兄弟帮忙说的详细点好吗???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区别比较大简单说来:
1、单片机是个微处理器,PLC主要是以逻辑运算为主的控制器。
2、单片机可以作为简易PLC的处理芯片。
3、单片机I\O,A/D,UART等一般是TTL、PECL接口的板上微处理器,而PLC的I\O,A/D,UART等都是带有调理电路的接口,可以直接接I\O信号,传感器,以及可以直接和外设连接。
4、一般PLC是具有嵌入式OS系统的一个综合系统,而单片机不是。
5、PLC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
相同点:
   他们都有I\O,A/D,UART等接口,都必须要写入用户程序后才能完成一定的使命。所以也容易让人感觉他们的功能有相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