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8):
三菱PLC与PC和人机转接线
我这有台达PWS1711与三菱FX2N,FX1N系列相连接的;还有三菱FX1N与三菱F930,F940GOT相连接的;但我要在PLC与触摸屏连线的情况下进行电脑监控-----请问那有这种转接电缆卖或各位能否上传接线图。注:一定要PLC和人机通信时进行监控

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有一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PWS1711--->FX2N或FX1N
第二种:F930、F940----->FX2N或FX1N
值得说明的就是第一种情况,电脑可以同时监控PLC和人机(而且在人机里也可以看到PLC程序)。相这种情况很少有的,因为两者都是同一家公司,所以功能上作得比较好,换句话说,如果是三菱的人机,西门子的PLC(在人机里决不到看到PLC程序)。
至于线可以去WWW.CWX168.COM看看,能有你所要的

网友B:
大哥啊,小弟我今天孔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你有答案否?
阿杰

网友C:
不知你要的具体是什么线;
三菱的F940里是可以直接调出PLC的程序;

楼主(2006-08-27):
有---与我联系!ranbi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