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8):
我最近遇到点麻烦;有一台双缸洗衣机,老是烧电机,功率是60W的,现在刚买了一台电机按照它上面的图接是反转的。测电机的绕组发现图不对,请问这一型号的电机是否是反转的?还有接上发现根本带不起负荷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单相电机都应该可以正反转的,把启动绕组反接就可以了。功率是不是配小了,还有,电机的质量如何?

网友B:
自己买的那有原装的好啊?  买台知名品牌吧!!!    电缉捕胎动帮补上你了
前几天买的硬盘,发现有问题。
去电脑城那家的时候,他说要先测试一下。
我说好。
刚吃了饭,偶坐在他旁边,有些犯困。他按照偶说的开始装系统,果然有问题。
他换了一张盘,启动到dos,当他键入dm的时候,我那迷糊的眼睛立即闪亮了。
我说:低格后的硬盘我不要。修好了也不要。
他说:没低格呀,然后胡乱选择稻谷了一下,退了出来,说的确是坏了。
换了一块给我。
想维修一下再给我.....没门!

楼主:
谢谢各位!后买了个120W的电机,带负荷能力相当好!怎样分辨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谢谢各位了!

网友C:
洗衣机的单相电机,由于需要经常运行于正转和反转之间,所以它的两个绕组无大小之分(可疑测量一下,应该是两套绕组的阻值是相等的。对于普通的单相电动机,绕组阻值大的为启动绕组),也就是说:没有启动和运行绕组之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