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8):
  请问各位高手:
     电气设计费用如何计算呢?PLC的设计(包括程序设计,硬件设计)费用如何计算呢?有什么国家标准吗?
  如果有那位高手有这种类型的标准请发到我的邮箱:daikang@163.com
  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网友A:
一般是按照项目包的吧?项目上面电气部分是有预算的,然后从预算里面去除电气设备和安装等的费用,就是你的设计费用了嘛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知道的是:要制造一台(套)设备,除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的费用外的电气设计安装调试费用是根据什么测算出来的?有具体标准吗?
  谢谢!!!

网友B:
一般情况,设计费用占原材料(估计)的25个点,调试费用占5个点。个人意见,不能代表大家意见,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欢迎交流。

网友C:
这要看控制对象和复杂程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