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8):
我用NOTBOOK与GP相连,提示我发现新得USB DRIVER,要安装驱动,请问怎么找?
我以用过安装软件、去PRO-FACE的网站,都没有找到。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是用型号为GPW-C03的电缆吗?

网友B:
你的USB驱动安装了没有?
还有就是你安装在哪个COM上了?
比如你安装在COM1上了,等你在COM2用电缆时也是要安装驱动的.要是没有驱动就去proface的日文网站上去下载好了,英文的目前没有下载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