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8):
有哪位大哥做过(PLC出租车计价器)的啊..
要求能显示里程,价格(停车时与行驶中的计费不同,有起步价设置)
 毕业设计中有麻烦..拜求相关资料

网友A:
用单片机做,,简单还经济

楼主:
不行了.我们要求PLC谁有个思路给提醒下啊

网友B:
你用什么PLC?
你要显示里程那就需要传感器的
信号进来后你处理过后就可以在屏上显示了
价格就是你用算法来写的事了
你要怎么计算就怎么写,

楼主:
用的是三凌FX系列的或者欧姆龙的

网友C:
这个很复杂的,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

网友B:
那你们计算里程是怎么样的?
用什么传感器呢?

楼主:
我看了下。。计算里程是用霍尔旋转开关测量轮胎的转数。用计数器记录。乘轮胎直径就可以了

网友B:
这就可以了
那这个计数器能把信号直接给PLC不?
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很简单的了

网友B:
有没有QQ什么的可以加我
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D:
呵呵;
用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
问一下出租车师傅上面的一个计价器多少钱;

网友E:
老师疯了!计价器用单片机做又方便又便宜!是不是想锻炼你们的基本功啊?

楼主:
呵呵.她想带几个毕业设计优秀的学生..我被选中了,因为我这学期不找工作,她说我时间太多了
信号怎么输入到PLC我也不清楚了.还有显示部分,不知道用CD4511做驱动行不行,还有个问题:超过基价公里数时,是不是要把基价用数据寄存器保存起来.到终点时和超出部分的金额相加(还有超出免费停车时间的)
 我的QQ:260616044

楼主:
PLC用三凌FX2-48MR-A1的..学校只有这个提供

网友F(2008-11-22):
PLC设计出租车计价器
有哪位大哥做过(PLC出租车计价器)的啊..
要求能显示里程,价格(停车时与行驶中的计费不同,有起步价设置)
 毕业设计中有麻烦..拜求相关资料

急要啊!!1

网友F:
plc出租车记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