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8):
高压柜控制一台10KV 1600KW的电机,用的是DT862的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请问我的N线从那里引??

楼主:
是从N排上引吗?我怎么看很多高压柜上没有N排呢?

网友A:
你用的电压互感器是三个还是两个的,三个可以Y形的

网友B:
我也是新人 不懂 进来看看

楼主:
两个接成Y形的,N线从那里引?我怎么看很多高压柜上没有N排呢?

网友C:
你应该用三相三线的电度表

网友D:
10KV系统是不接地系统哪里来零线,用三相三线的电度表

楼主:
高压系统是不接地系统?是不是6KV以上的不用N排?我听说高压系统不是有接地网吗?
有点困惑,那个给我详细解释下

楼主:
明天翻翻书,大家给我解释下

网友A:
Y形中间可以直接接地

网友E:
你用的三相对称负载,为什么还要用零线呢,只要用两个互感器就能解决问题了,电表有好几种接法,其中就有用两个互感器的接法,你查一下电表说明书吧

网友F:
好像有个叫`工作接地`

网友G:
和电流互感器的出现一头连在一起和二次的N排扭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