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如何记时问题

楼主(2006-02-18):
一个开关信号,如何得到其闭和的时间(最长10天,最短8小时)?谢谢!!!

网友A:
计数或截取系统时间。

网友B:
时间蛮长的,多设几个计时器

网友C:
设一个计数器,每一个小时加一次,到开关又打开时看计数器的值,再加上记时器的值,就是你要的时间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一个计数器,每一个小时加一次,到开关又打开时看计数器的值,再加上记时器的值,就是你要的时间值。

不是很明白说的“到开关又打开时看计数器的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西门子群,群号:16478859,希望能和大家讨论一些PL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