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8):
一0.75KW变频器一年前购进,当日运行大半天无异常,然后拆掉并库存,今日准备用于台钻,线路接好后合上电源,约6秒后突然巨响,检查里面一大电容爆炸,线路板损坏......(并未启动台钻)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根据描述与电容爆炸的情况:
在此,电容爆炸除了过压,没有其他!

过压可以由很多原因造成,如谐振。。。。。

楼主:
感谢DXHB的关注。谢谢 !
此外我还怀疑变频器本身质量也 ~~~~  你可能知道这个公司吧WZYQ HB电源。

网友B:
不会是你把线路接错吧,或者你的输入电压不符合额定输入电压.
还有种可能是,因为你库存的时候可能大意,造成控制板上掉进去了金属物体,比如铁屑之内的,造成内部短路.

网友C:
变频器太烂.

楼主:
R.S.T接电源输入,E接地,U.V.W接电动机输出,控制线路省略,不会是线路接错的原因;变频器库存时候包装完好,且是存放在办公室,也不会掉入金属物体...

可能是受潮引起的,这点我很怀疑。

网友C:
引用 楼主:
R.S.T接电源输入,E接地,U.V.W接电动机输出,控制线路省略,不会是线路接错的原因;变频器库存时候包装完好,且是存放在办公室,也不会掉入金属物体...

可能是受潮引起的,这点我很怀疑。
如果放在办公室而引起受潮,并最终导致爆电容的话,这台变频器可以直接丢到垃圾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你把线路接错吧,或者你的输入电压不符合额定输入电压.
还有种可能是,因为你库存的时候可能大意,造成控制板上掉进去了金属物体,比如铁屑之内的,造成内部短路.

我厂0.75KW变频器输入电压是220V,呵

网友B:
如果线路没有出现问题,也没有短路之类的可能,那么电容爆炸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第一、过压,如果外界电压正常,你必须还要考虑到变频器的泵升电压,检查一下制动电阻阻值。第二、大面积漏液造成周边零部件短路。第三、由于放置时间过长可能电解液干枯,不过这样也不至于造成爆炸,只会影响电容容量。我修过很多电容爆炸的故障,按照我的分析应该不会再有其他原因。如果查出来,还请告知,共同进步!

网友E:
电容质量不好而已!

网友F:
我覺得應該是電壓過高﹐很可能是220v的接入了380v﹐受潮的說法有點不對﹐因為電容大家都知道的﹐再者逆變器也是封死的﹐如果是電路板受潮的話也只是燒板了。要不然就是橋上出了問題﹐出現了高壓或者是交流﹐因為電容一般來說都 是電解電容﹐是有極性﹐要是有交流成分大肯定全炸了

网友G:
对以上讲的有道理!

网友H:
我觉得电容的质量不好。另外,变频器放的时间长了就有问题。电容需要偶尔充电的。

网友I:
线路接错或电容不好的可能性都有;

网友J:
应该是电容过充所致,原因是电容质量或者耐压问题...

网友K:
跟我们的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如果线路没有出现问题,也没有短路之类的可能,那么电容爆炸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第一、过压,如果外界电压正常,你必须还要考虑到变频器的泵升电压,检查一下制动电阻阻值。第二、大面积漏液造成周边零部件短路。第三、由于放置时间过长可能电解液干枯,不过这样也不至于造成爆炸,只会影响电容容量。我修过很多电容爆炸的故障,按照我的分析应该不会再有其他原因。如果查出来,还请告知,共同进步!
整流电路损坏不会爆炸吗???

网友M(2006-04-07):
变频器质量太糟糕!

网友N:
可能你的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O:
电容出厂时接反,我也遇到过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P:
是电容炸了?
1.电容耐压不够,
2.有可能你 接错线了

网友P:
3,电容容量太小,电流过大,也会造成电容爆了

网友Q:
我公司用的三菱f540 的7.5kw变频器,有一台机器一年烧毁3台变频器,都是大冒烟。用的西门子simodrive 611是,每逢假日后一开机总是烧。

网友R:
受潮吧! 个人意见
我单位今年开工(春节放一个月的假)起机就爆了两个 也是巨响

网友S:
你好,看来你要在买一台了,如有需要请致电13716284691
吴先生 0.75KW可售到六百多,保修一年

网友T:
电容质量问题应站大多数

网友U(2006-05-10):
本人认为,出厂时候电容接反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因为电容接反在你运行的时候不一定马上就能表现出来,运行了一定程度后,有了量的积累才会有质的变化.
我也遇到过,我们公司里,产品生产时候把电容接反了,品质部没检测出来,后来出厂了,到了客户那里了,才发现这问题,幸好量不大,在客户那里的品质部出现了电容爆炸现象
不过望知道检查出原因后请告知,大家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