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9):
数空车床(加工中心)的控制过程是不是这样的:

电脑发出加工指令给CNC

CNC发送命令给PLC

PLC发控制脉冲给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带动丝杠等。

如果是这样的,我想问的是,电脑是可以直接发控制信号给PLC,
为什么中间要有CNC,CNC这时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很外行的回答)

首先,CNC就是电脑,一般通过人机界面,或其他储存介质接受指令。不存在有其他电脑给发指令。

再次,一般数控机床的PLC负责强电部分机床的顺控部分,靠它给脉冲来控制伺服?还不够格。一般主轴倒是在PLC部分。CNC中有专门的运动控制部分,负责伺服的控制,包括运动控制和插补运算等等。

还有,很多机床都是外加光栅尺,做全闭环控制,伺服也用在速度控制上,不用脉冲。

最后,伺服电机带动丝杠这没错。

楼主:
谢谢!!还想问一下

"CNC中有专门的运动控制部分,负责伺服的控制,包括运动控制和插补运算等等。"
你说的"专门的运动控制部分"是指电脑里的软件吗?

你说伺服电机不是由PLC控制,那电脑发出的控制指令是直接到伺服放大器,还是再有中间的硬件连接.如果是接真到伺服放大器上,那电脑和伺服放大器之间的连接是否跟PLC与伺服放大器的连接一样.如果是中间另加连接硬件,那这硬件是什么,如何接线.

网友A:
这样说吧:
1个cnc数控系统大致包括了三个基本部分
         NCK(数控中心)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MMC(人机交换)
NCK执行部分典型的数控任务。例如:利用块处理和插补的工件程序的执行,轴和主轴通过位置控制的激励。
PLC表示机床的界面控制,并且控制辅助轴、刀具库及监控设备等机床特殊功能。
显示和操作功能,跟MMC操作模式的主控制一样,在MMC部分里被执行。

"专门的运动控制部分"不仅仅是软件的算法。

网友B(2006-09-14):
楼上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