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9):
我们使用的是西门子系列的plc,流量累积程序总是不时的出现与现场不符的现象,程序是将信号转换成实数,在转换4-20毫安显示,累积程序总是不准,请指教

网友A:
这样算很容易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因为有累计误差,所以短期内是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这种误差越来越大所以就出现不符合的现象.一般流量计都有累计流量输出的,你直接取出用就是了.

网友B:
采用频率输入用高速计数器,在中断中累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