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9):
选配一台变压器,专用照明用电。其中白织灯18KW,日光灯30KW,其中有26KW的日光灯已装电容器,将功率因数提高到了0.95,而其余4KW日光灯未加电容器(功率因数可按0.5考虑)。若照明设备同时使用系数按0.95考虑,试问应选择何种规格的电力变压器(电源高压为三相10KV,照明用220V)?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你主要考虑总功率是多少,按总功率来选择你的变压器,还有就是看你的环境

网友B:
50kva变压器恐怕不够,选100kva 的吧!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分别算出个分路的功率,再相加就可以选择容量了

网友D(2008-07-27):
请问:各位高手知道400KVA的电力变压器最大能够超载多少运行吗?谢谢了。

网友D(2008-11-09):
我们厂的输电线路采用的是三相四线制、设备都是采用的保护接零,最近工人反映设备的外壳有麻手的感觉。用万用表测量外壳与大地有10伏左右的电压、有高人能帮忙解释一下吗?。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网友E:
接地不好的表现,测量一下接地电阻,然后根据情况处理,

并做好零线的重复接地工作

检查主零线的线径,不能低于相线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