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9):
多少A的电流用多大的线???你们又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A:
我一般是简单估算的,一个平方线带2KW 4个电流。

网友B:
[讨论]
這位兄弟:
假如你有志於電力工作,必須由最基本電學開始,電力對一個胡亂靠估的人來誁是非常危險的,為了你及他人安全,好好學習電學基礎知識吧.由淺入深,學以致用,慢慢來,一切以工作安全為前提.致於你所問的問題?某面積電線能安全通過多少電流須很多條件始能決定,例如:溫升?安裝方法?負載量?電線長度?工作電壓?何種絕緣介質?何種導電介質...銅,鋁...等等.你細心看看怎能靠估呢! 哈哈 ! 很困難嗎 ?  哈哈 ! 慢慢來由淺入深學以致用,一定成功,但請你永遠記住:必須安照工作安全手則工作. Bay Bay!

网友C:
又上了一课~谢谢~楼上的大哥

网友D:
這個東西其實很簡單的方法就是去查一下電工手刪不就完了嗎?我建議你去買本電工手刪看一下。還是2樓的說的對﹐這是根據環境來算的

网友E(2006-04-05):
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

(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

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

(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