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9):
利用Rs485如何对三台松下Minas A4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前提是这三台电机可以独立工作。

网友A:
想用串口控制??!!没门啊~

松下的Rs485,232口都只能通讯用,也就是说读取编码器位置以及读取、设定参数等~~
包括其他的日本伺服一般都没有总线控制方式。

想用总线就用欧洲伺服吧。

楼主:
非常感谢师兄的答复

由于电机型号老板已经选好了,所以我只有使用
我想再请教一下,如果用工控机通过I/O卡来控制伺服控制器的话,能否实现?

网友B:
用工控机控制??那企不是比用电脑+PLC来控制价格更高

楼主:
各有各的 优点!

楼主:
非常感谢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