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9):
请问用继电器控制三相电机最佳方案,用三个触点的继电器.

网友A:
楼主你到是说的详细点啊

楼主:
就是用两个三触点的继电器怎么控制三相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B:
这样做总是不好吧

网友C:
随便用一个继电器把三相线调换两相线

网友D:
两继电器互锁,切换任意两根相线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5-07):
最好用接触器,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一般不大,3A就很大了。一般一启动,就烧坏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