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9):
西门子的WICC5.1的画面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发现按钮粘死,就相当于按钮按下去不能弹起,不知各位同仁碰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只要再按一下即可,是工控机速度慢跟不上速度,扫描不到鼠标弹起的信号而产生粘死,还是有别的解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谢谢!

网友A(2006-04-29):
偶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只是遇到过有时候按钮点完之后,机器反应有些迟钝
相互学习,相互提高!

网友B:
工控机的配置,组态图形的复杂性都会导致系统反应变慢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运行数据文件太大了  导致整个系统运行变慢?

网友D(2006-06-09):
你是用脚本编的吗?在编一次下载看看,肯定没问题.我的QQ:248665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