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19):
我单位ABB工程师站上安装的是ABB公司早期的监控软件DriveWindows1.3,该软件一直运行正常(操作系统为Windows 3.1),今日,我在该机上安装ABB公司新版本软件DriveWindows2.1,提示操作系统不支持,不能安装,随后,再运行原来的DriveWindows1.3时,就提示内存不够,要求停止运行其他程序再试,但我并没有运行其他程序,随后我重新起动电脑再运行,仍然不行,我将内存条由原来的32M加到64M仍然不行,将该程序卸载后再重新安装也不行,总是提示内存不足,但ABB其他程序,如OnLineBuilder,DDCTOOLS等软件运行正常,不知何故?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

网友A:
1.3一般运行于windows 3.1的环境下,而2.x版本运行于NT,XP下,虽然ABB不推荐使用2000,但其实其所有软件都能在2000下运行。
看你使用软件有DDCTool和Drive Window,应该是ABB的老客户了,是造纸厂或冶金厂吧?

很久没有用windows 3.1了,都忘记怎么用了。告诉我你是什么单位的话可以在我拜访你们公司的时候去看看。
对了,DDCTool有5.0了,可以用在XP下,但硬件也有不同了。

楼主(2006-03-24):
宁夏美洁纸业,欢迎您来拜访,就是有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