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各位:我是刚刚接触变频器的新手,请问如何才能解决变频器低频状态下转矩不足的现象,能不能通过设定V/F曲线来改善一些?

网友A:
通过提高电压来提升转矩

网友B:
矢量调节的变频器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请问矢量是什么意思?如何分别真假?

网友C:
使用矢量控制和转矩提升功能

网友D:
变频器选择很重要,使用电流型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E:
我也是个初学者,和大家作个交流,通过v/f控制方式也可以达到提高低频下转矩不足的问题,可适当降低基波频率,另外变频器有转矩提升的参数设定

网友F(2006-04-19):
有的变频器有转矩提升或转矩补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