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在plc控制中如何通过编程实现移动小车的位置的确定,其中有位置开关但是有时候位置开关会失灵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用红外光电开关吧,比较可靠。

楼主:
那成本肯定也很高吧

网友B:
有伺服电机吧

楼主:
晕,开玩笑呢????

网友C:
推焦车吧?我们有客户选我们的拉绳位移传感器,内装绝对值光电编码器的,可以输出4--20mA连续位置,或8个预设位置开关;拉绳为1。5mm不锈钢钢丝绳,连接小车,而传感器安装在安全的部位,这样不怕高温振动灰尘的。

联系电话: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

网友C:
如果不用拉绳,EasyPro编码器直接装在转轴上(电机或钢绳卷筒轴上),也可以的,只是精度略低一些了。

EasyPro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直接输出4--20mA 、Rs485、或直接输出预设的多个开关位置信号,可在普通电脑上简单设定参数,不需另外编程,连接PLC很方便的。

如需资料,可Email你的邮寄地址gemple@online.sh.cn上海精浦机电,我们免费寄送。

网友A:
有一体化的对射式红外开关,价格也不高。有些好的机械开关价格也不菲.
记得前几年搞切刀限位,开始也是用微动开关,也挺贵的,但是大概有千分之一的故障,造成切刀不到位卡纸现象.后来全部换用红外开关,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网友D:
词性开关
接近开关
都行

网友E:
选进口的开关

网友F:
要实现位置控制1、用光电开关+编码器,其中,对射式的比镜反射的要贵,编码器直接连接到轴上就行。2、用伺服电机控制+光电开关。如果用接近开关的话,控制精度也会收到影响,而且这样的开关容易坏。

网友G:
楼上的第一种方法好,加编码器,通过编码做比较控制,如:目标编码位置大于当前值,正转,反之,小于当前值,则反转!

网友H:
其实用光纤传感也行啊!!!

网友I:
我们单位用的是行程开关!
不过这样加大了检修人员的工作量,成本不高!
挺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