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假如有A,B,C,D四盒名片(具体是什么可能有变化,以名片为例),

拿的过程是,从B处拿起,垂直升起,在一固定高度,水平移动到A正上方,垂直放下

问1:         把B处的移到A处,因为每拿走一张,B处的高度都在下降,A处的高度都在上升,这样机械手下降,上升的位置就要变化了,怎么解决??

问2:       如果停电了,也不知在哪个位置,如何处理,如果下次要从这个位置继续工作步骤,怎么办???

问3:     如果C,D处也有名片,但有反有正,角度也不同,用什么办法检测这个名片正反方向,角度等????

如果哪位有经验,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1、进行位置修整,根据物体的厚度计算出偏移量
2、如果要在任何一位置恢复动作,那必须要常记录下位置信息,比如加装看门狗电路,
3、这个比较麻烦点,你要么在物体上加装正反标志,要么你要用CCD扫描智能识别了。

网友B:
根本不用计算,装上传感器就行。怕掉电--在每个重要步骤完成后,置上标志位。

网友C:
每个位置加接近开关,
机械手上加接近开关,到位自己停住

楼主:
2楼,加看门狗电路是什么意思,没用过,解释一下

网友D:
我的老大啊!  在机械手编程软件里就有,递进计算,每抓一张,他就自己会计算,然后下降到位置. 当停电时候就必须归原点, 你得设置机械原点和 电气原点. 至于名片会位置不同,那么你肯定要设计一个托盘,使他们位置固定,为了确保万一, 也要加上SENSOR ,KEYENCE有专门检测 这些东西位置的SENSOR.

网友A:
看门狗就是防止程序飞跑和电源管理功能为一体的一种电路,有些只有电源管理功能,可以在突发掉电时候中断CPU,把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都保存起来.

网友E:
弄一个智能6轴机械手吧+vision探头+pc电脑.

网友F:
1加感应开关 2程序作成掉电保持 3加色标检测机械定位

网友G:
以前做过类似的机器,主要还是利用经验来消除误差,从而达到控制要求。现在没太多时间。有空加我的QQ:450617666,进行沟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