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我使用的是S7-200的CPU226,为了实现计算机与PLC的通信以便下载程序,已将PC/PPI电缆的RS232和RS485通讯口分别与计算机和PLC连接,并将PLC接上电源,PLC运行模式选STOP;此时打开step7-Micro/WIN32编程软件,单击“Communication”图标,则弹出对话框显示“Specified access point not found”,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查看你的COM口是否被其他程序所占用?检查 PG/PC interface中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请教
我的step7-Micro/WIN32编程软件里好象没有 “设置PG/PC接口”这一项,怎么办

楼主:
问题是:点击”Communication”图标后,应该弹出一个通讯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双击PC/PPI电缆的图标,此时出现“设置PG/PC接口”的对话框;可是单击“Communication”图标后,弹出对话框显示“Specified access point not found”,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PC的COM口没有设置对造成的!你检查下PC的COM口是否被其他程序占用,再查下PLC的通讯端口的设置对不对!我也遇到过同类的问题!

网友C:
一般来说是设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