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我用的输入模块是OMRON C200H IA222,请问各位同一个输入模块上的输入点可以不同相吗?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的电压是多少呢?如果是220VAC的应该用同相输入!是24VDC的应该用同一组电源供电!

网友B:
IA222是一个220V AC的输入模块,16个输入点的信号必须是同相的,否则将烧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