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1资料

楼主(2006-02-20):
那位有F1系列的资料?帮我发一个.
caocan8186@126.com

网友A:
只有两本书,没有电子版的。。。

网友B:
新华书店里找;

网友C:
基本指令都是一樣的。就是應用指令有好多沒有﹐我剛買了一個fx1s的﹐也是編寫好了指令機器卻是不能執行﹐查了一下指令表才發現好多功能指令都沒有﹐我這里有一本f1的書﹐但是我無法幫你把一本書輸入到電腦﹐如果須要什么指令﹐可以在這里說出來

网友C:
F1的輸入和fx的不樣﹐輸入繼電器的基本單元是從x400~x407    x410~x413    x500~x507
x510~x513    x000~x007   x010~x013
輸出是﹕y430~y437     y530~y537     y030~y037
中間繼電器是﹕m100~m277      失電保護﹕m300~m377
定時器﹕t050~t057    t450~T457    T550~T557  最大999 s    T650~T657 為0.01s
計數器﹕c060~c067    c460~c467    c560~567    c662~c667   計數0~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