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小弟要做一个PLC控制,其输出接20个左右的电磁阀。其参数为24V、1.5A、36W,请问1.5A是不是驱动电磁阀通断所需电流,如果接通后其保持电流一般为多少?还有我所用的PLC为三菱的FX1n系列,其输出是否要接中间继电器后才能驱动1.5A的电磁阀?

网友A:
查看你选择的PLC的类型、型号、参数,是否可以

网友B:
必须接中间继电器,有可能许多阀同时动作。

网友C:
这不是多阀同时动作的问题,而是一般的DO输出基本上都是500mA

网友D:
FX1N有两种输出方式: 1)继电器输出      2)晶体管输出
   如果用的是第继电器输出的话就可以直接接,不需要继电器;如果用晶体管输出的话就要加继电器。

网友E:
可以肯定的是你一定需要一个24V直流电源来带电磁阀

网友F:
要中间继电器转换,即使你的PLC输出是继电器型的.直接接的话,电磁阀动作频繁,不多久,PLC的输出点可能就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要中间继电器转换,即使你的PLC输出是继电器型的.直接接的话,电磁阀动作频繁,不多久,PLC的输出点可能就坏了!

继电器输出有这么讲究么?偶平时都用晶体管的~~

看来楼主还是用集成继电器吧,这样平凡动作寿命长些

网友G:
还是用继电器的好

网友G: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可以不用继电器

网友H:
我认为要加继电器

网友I(2007-12-13):
这正是我要问的,谢谢

网友J:
必须加继电器,如果我没记错,三棱的PLC不带小继电器,无法通过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K:
从各个角度考虑,加继电器还是要好点 一个继电器又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L:
继电器坏比PLC坏要好一个继电器也就29元.一个PLC又多少钱
价钱在哪摆着呢
刚入行的吧
朋友

网友M:
如果PLC的DO是干触点的话,肯定需要中间继电器,而且要在电磁阀供电回路中串入24VDC。

网友N(2008-01-15):
用中间继电器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