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我不懂什么叫作联锁,是怎么样实现的,会的麻烦教一下。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问的人不知道怎么说了,其实联锁就是联动其他设备,举个例子:电厂里有两台凝结水泵,一个运行一个热备用,如果有一台跳闸,就需要联锁启动备用凝结水泵,这就是一个联锁。这个联锁的实现可以软件实现,也可以电器的硬联锁实现

网友B:
哈哈,我当初也有这样的问题,实际用到了,就很容易理解的,mayouhui_258 说的没错,有硬联锁的软联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