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杠问题

楼主(2006-02-20):
请问有谁见过2.5米长的丝杠不??怎样保证它的同轴度,不弯曲?谢谢

网友A:
是轴线的直线度吧?  结构设计上做预拉伸处理!

网友B:
没见过这么长的!!

网友C:
同意二楼!我之前销售过的龙门加工中心X轴全行程3.2米,采双螺帽预拉!

网友D:
找专业厂家加工!

网友E:
我用的加工中心X轴滚珠丝杠是4。5米的

网友F:
我见过5米的滚珠丝杠,中捷友谊厂生产的数控镗铣床.

网友G(2006-04-17):
我司是专业生产丝杠的,如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H(2007-04-15):
我曾经做过一个更大的,用在倾翻车上的。直径310,长4851的。加工很麻烦的!主要是工艺方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