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谁用过Q-plc的主机带QA1S65B的扩展用A1S的模块,有什么特别要求么!

网友A:
主基板  Q35B, Q38B, Q312B   扩展基板 Q65B, Q68B, Q612B, QA1S65B, QA1S68B
扩展电缆 QC06B, QC12B, QC30B, QC100B
(1) 最多可装7 个扩展基板。
(2) 使用扩展电缆长度不得超过13.2m(43.28 英尺)
(3) 使用扩展电缆时不得接入或靠近主回路(高压和大电流)
(4) 当设定扩展级数时,要保证以升序进行以避免设定同样的编号。
(5) 如果在同一个扩展基板上装Q6( )B 和QA1S6( )B,则必须保证先连接Q6( )B,然后再连接 QA1S6( )B。
(6) 在一个扩展基板的OUT 连接器与另一个扩展基板的IN 连接器之间连接扩展电缆。
(7) 如果安装64 个以上的扩展基板,就会出错。
资料上这么写的,应该可以吧
好像就 高性能CPU可以  普通型的不支持
若有错误,请指正 谢谢

楼主:
多谢指教,我看了一下说明,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