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请问一下图形组态中逻辑或、逻辑与或比较模块中超过3个以上点怎么连接。。。

模块本身只提供了2个连接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浙大中控的垃圾了,他的好多开发模块都是向别人买的.呵呵,还有的是沿用了北京亚控组态王的模块了.
鄙视浙大中控

网友B:
很简单,把鼠标放到模块上,当变成上下箭头时,按鼠标左键向下一拖就行了,具体数量就看你需要了,呵呵

楼主:
我试试,3Q

网友C:
把鼠标移到模块下中线,鼠标箭头自动变为.上下.箭头,按鼠标左键向下拉,
要多少自定.

网友D(2006-03-25):
补充下:
模块最下边有个下拉箭头的才能扩展数量,没有的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