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0):
我想利用PLC的模拟量输出0--10伏的电压,通过固态调压器(或直流电机调速模块),来控制直流电磁铁的端电压,从而控制电磁铁的电磁力,原理上可行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

楼主:
我是新自学的,才一周,不知各位高手能否赐教.

网友A:
应该可以啊,只要固态调压器(或直流电机调速模块)是可以使用0-10V控制输出的

楼主:
我想用三个开关控制.通过模拟量I\0输出三个电压3V,4V,5V,再由直流电机调速模块(输入是0--5伏)来控制36伏的直流电磁铁电磁力.这样程序复杂吗?

楼主:
各位高手,给新手点指导吧,我第一次发贴.想来这里学学.自学很困难啊!

楼主:
不会吧,怎么各位高手只看不指导指导啊?我可是等着用呢

网友B:
这个程序简单呀,不用plc也能实现的!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三个开关控制.通过模拟量I\0输出三个电压3V,4V,5V,再由直流电机调速模块(输入是0--5伏)来控制36伏的直流电磁铁电磁力.这样程序复杂吗?
 如果用plc来控制三种电压,你需要先制作一个分压电路,分成3v.4v.5v.然后通过程序来切换这三个电压就行了.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C:
现在不是PLC能不能行的问题,关键是你要了解直流电磁铁的特性,一般来说,直流电磁铁的控制都是吸合、保持、释放,吸合电压必须要达到直流电磁铁的额定电压以上,才能可靠,而保持电压大约有1/3的额定电压就足够了,一般用1/2保持电压.而释放则简单,断电就可以释放。

网友D:
不行
他的输出电流每那摸大,可能要烧掉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E:
你这个用法根本就用不着用模拟量,用DO来切换直流电源就行了。直流电源可以直接买开关电源。

楼主:
我把3V,4V,5V,三个数值存在模拟量输出地址里,通过三个开关量可以分别输出不同的电压值,再通过固态调压器(或直流电机调速模块)把电压放大到24伏,30伏,36伏,不就可以控制电磁铁的电磁力了吗?这个方法可行吧?

楼主:
我的电磁铁是直流比例电磁铁,根据输入电压的不同可以调节电流的大小,从而控制电磁铁的吸力的大小,如何用三个开关量分别从PLC输出3V,4V,5V

网友E:
三个开关量输出驱动三个继电器行不行啊,老大!PLC不是输出3、4、5V的,而是控制继电器的,那些电压是另外的电源来提供的,PLC只是负责切换

网友F:
PLC驱动继电器,在用继电器触头控制电压挡位.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