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学艺问题之二

楼主(2006-02-20):
在一个工控系统之中
既然说PLC可以担当替代许多继电器的工作
用编辑程序可以是PLC产生许多功能
那为什么外部还是需要那么多低压电器?
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一方面,PLC输出的接点负载达不到直接开断大电流,所以加继电器接触器,另一方面,解决一个输出控制多路的问题,还有就是出于安全起见,增加冗余的外部系统。其他原因还有不少,大家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