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很急 s7-200

楼主(2006-02-21):
我用的是 S7-200 我把电源板给烧了(PLC往外供电的烧了)~现在用外接24V 还可以用~但是和电脑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呢~那位知道能告诉我吗~~表情~在线等带~~

网友A:
打开看看吧,或许是你往外边供电的时候短路,把限流电阻给损坏了,可能使CPU部分的电压太低.

网友B:
通讯口没电了

网友C:
通讯口很可能已经烧毁了;

楼主:
通讯口是不是有个5V的电压,电源板有图吗

楼主:
通讯口DB9 插头的5V电源是在那个管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