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1):
honeywellDCS系统中DI卡和DISOE卡有什么区别,DISOE卡能实现DI卡的所有功能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呢?

网友A:
这是我从PKS Knowledge 抄写过来的!你看看和DI卡有什么区别!

DISOE
NAME

Specific to Block(s)
All Function Blocks

Description
Module Name

Data Type
STRING

Range
Length : 16 characters

Default
N/A

Config Load
Yes

Access Lock
Application Developer

Residence
SR

Related Parameters

Remarks
A unique name up to identify the block in the system. The module name should reflect the type of module being used and its location. This will make tracking easier in the future when you add more modules to your system. For example, the module name PI_IOM_01 might stand for Pulse Input - Input Output Module - Primary chassis. This name appears on all related system displays and any generated reports.

IOMTYPE

Specific to Block(s)
All IOM function blocks

Description
This non-configurable parameter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respective IO module type.

Data Type
String

Range
Length: 64 characters

Default
Defined appropriately on each I/O module type. See Note below.

Config Load
Not configurable, but loaded to SR

Access Lock
View Only

Residence
SR

Related Parameters

Remarks
Note that there is a standard format for IOMTYPE descriptor strings:
Module type, number of channels,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auxiliary descriptor.
For example: Analog Output, 6 ch, 4-20 mA, Isolated

DESC

Specific to Block(s)
Applies to all blocks with alarming capability except Timer.
Also includes Flag, Message and Push blocks.

Description
Block Descriptor - Used to specify descriptive text for the function block. Appears on both detail and group displays.

Data Type
String

Range
Length: 24 characters
Exceptions:
40 characters for Step, Transition, and Handler.
23 characters for DevCtl.

Default
Null string

Config Load
Yes

Access Lock
Application Developer

Residence
SR

Related Parameters
KEYWORD, EUDESC

Remarks
This is a configurable parameter which may be set by the user prior to loading the block to the controller.

IOMNUM

Specific to Block(s)
All IOP Blocks

Description
I/O Module Number. Defines the logical address of the associated I/O Processor (IOP) on the given I/O Link.

Data Type
16-Bit Unsigned Integer

Range
0 to 40

Default
0

Config Load
Yes

Access Lock
Application Developer

Residence
IOLIM

Related Parameters

Remarks
This parameter value must be unique on a specific I/O Link, and its range must be between 1 and 40.
If IOMNUM=0 and the IOP block is assigned to an I/O Link block, Control Builder automatically defaults the IOMNUM to the next available value on the I/O Link.

IOMSTATE

Specific to Block(s)
All IOP Blocks

Description
I/O Module Execution State. Defines the current execution state of the associated I/O Processor (IOP).

Data Type
Enum

Range
POWERUP (0)
IDLE (1)
RUN (2)
FAIL (3)

Default
IDLE (1)

Config Load
No

Access Lock
Operator

Residence
IOP

Related Parameters

Remarks
The IOP must be in its RUN state for I/O data to be used by a loaded control strategy. We recommend that you activate the IOP block before activating its associated I/O Channel (IOC) b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