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1):
情况如下:现使用cpu为A1SJH  ,需要测得一物体的运动速度(估计为2m/s)
使用一路输入的两次脉冲上升延来触发计时,估计计时长度为20ms.

请问大家这样是否可行?具体方案如何!~

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样不行,用HIGH SPEED COUNTER好的多.

楼主:
我有高速脉冲计数模块,在这里关键的是如何计算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

网友B:
用编码器,高速计数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编码器,高速计数器

用编码器还可以知道物体的运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