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1):
我现在用的两个热电阻测量,分别显示在两块表上,温度显示存在7度左右的误差,领导要求,保持一致,可换了也是一样,只好向能不能用一个热电阻来带两块表了啦,有知道怎么接的吗,直接并联行不行??

网友A:
即使用一个热电阻两快表显示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比两个电阻要好。你可以选带输出功能的表,电阻接此表,用此表的输出信号接另一块表。

网友B:
很简单,用一个1路两出的温度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用温变是最省事的,如果非要用热电阻接两快表那会有误差.也可用热电偶啊,这样可以实现两快表的显示.

网友D:
我有一个客户就是这种情况,他是利用一支电阻里面安装两支电阻丝,然后接两块数显表,另一个办法可以选择一块带变送输出的数显表去接另一块表,也可以实现.

网友E:
不可以接,用仪表变送吧!

网友E:
有没有使用过厦门宇电智能仪表,有兴趣了解一下。www.yudian.com
联系我:yggcb@yudian.com

网友F:
有双输出的温度传感器
就是一个点上输出两个信号
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成本上节约很多
有问题可以联系wq99022320@126.com

网友G:
不知道蒙天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年前我刚做过宝钢的一个项目,其中就用到了双支热电阻,这种温度计输出两路信号,一路进PLC,一路在现场显示。对于你的问题用这种双支温度计就可以解决。

网友H:
楼主的问题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考虑一下用双Pt100温度传感器,外接两台温控表来实现显示和控制.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I(2006-03-27):
用一个有双路的热电阻就可以,要不就是其中一个显示表带变送输出。

网友J:
不用更改,告诉你们老板,如果用2个热电阻测,由于测量点的略微不同和电阻精度的不同,就是容易出现差别的 ,你给该成一个接2块表,那不是骗你老板嘛!!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
你唯一能采用也是最简单的准确的方法就是采用我公司生产的SKBW-1242型一入二出卡装式温度变送器。它能把一支热电阻测量的温度转换为完全隔离而数值又完全相同的电流或电压信号。这可能是唯一准确的方法。若用一支双芯热电阻(WZP2-120),存在测量上本身的误差和每支热电阻接线时的接触电阻不同引起的误差,再加上显示仪表的测量误差。就很难保证两只显示仪表显示数值的一致性。用带变送器功能的显示仪表也存在变送器误差与第二台显示器显示误差相叠加的恶劣情况。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工业控制仪表的厂商,技术力量雄厚。有多年的生产和控制系统成套经验,你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就曾经为客户解决过。若有疑问,欢迎电话或邮件讨论!
重庆飞凡电子有限公司 刘桂泉
电话:023-64301488 66312189
传真:023-64301200
http: //mono.yibiao.net/cqffdz
email: eliu0310@126.com

网友L(2006-11-15):
唯一精度高的方法就是用双输出温变

网友M:
上网看到论坛,很有意思,也来说两句,不对之外,不要见笑
1、单支热电阻(不含一体化的热电阻),接两块显示表,不行。
2、两支热电阻安装在同一测量点,热电阻型号相同(分度号相同),精度等级相同,经过标定。两块显示仪表分度号相同,测量范围相同,精度等级相同,经过校验,不会有太大的误差。考虑到系统误差,也应该符合系统设计要求的。

网友N:
楼上各位说的好,但即使两块表分别接也不应有这么大的误差,我看是线路问题,热电阻的三根引线电阻要尽可能相同,否则误差就大了,请楼主测测三根引线电阻是否相等.

网友O(2007-04-23):
如果测量点在一起的:请先校对你的二次表,用万用表测一下两支热电阻的输出是否一致,不行再检查线路.

网友P:
建议使用双支热电阻

网友Q:
我也是电缆公司的人员,就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1、干燥房之所以选用两套仪表,是因为是从安全方面来考虑,烘房中的电缆每盘价值数十万元,如果只是使用一套仪表,一旦这套仪表出现故障,将会造成很大损失,因此选用两套仪表,增加安全系数。2、至于两块仪表显示不同,首先应该校验温控仪和热电阻是否合格,找出造成偏差的原因。其次,由于每套测量系统中,温控表、热电阻均存在这一定的误差,这个误差是有所选用的仪表精度和分辩力所造成,无法消除,另外测量点的不同也会造成所测量的温度不同,所有这些都会造成两块温控仪显示不同。解决的方法:在选用测量系统时,对测量系统进行整体校验,就是分别两套将热电阻、温控仪表连接起来,将热电阻放在恒温水槽中进行校验,将两套测温装置的温度显示调整到相同(可以采用更换温控仪、调整仪表指示等方法)。

网友R(2007-05-23):
用温度变送器,在温变的电流输出端串联一个250欧姆的标准电阻,从电阻两端取1---5伏的标准电压,(二次表接电压输入)并联取用3---5路没有问题。或者买远东的信号分配器,也可解决问题。联系我。QQ:362592334或email----dmhao0531@163.com

网友S:
安全期间双式热偶比较合适,也可以用电位分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