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1):
請教omron-c200h的一點問題
我基本上是不懂OMRON的PLC﹐但是我這里一台機用的就是以上那個型號﹐現在機器出了一點別的毛病﹐又沒辦法處理﹐所以我想把PLC的程序調出來查看一下電路工作原理(PLC工作是正常的)﹐但是我用的數據線是CQM1的﹐這種線在OMRON手冊上說是通用﹐但是我連上去就是不行﹐(CQM1的可以打開)﹐請教一下各位大師﹐C200H的用什么型號的線才行啊?謝謝了
注﹕C200H_CPU21的機型在2000年己經停產了

网友A:
可以直接选c200h呀
软件上有的选型号时

楼主:
我找了好几家plc的供應商﹐都沒有辦法給我配到合適的線﹐我用手編可以打開﹐但一千三百條指令用手寫進電腦還沒有到四分之一﹐我就已經頭渾眼花了。二樓的有這種型號的線嗎?

网友B:
唉,你也不先搜一下?!
要用一个C200H-LK201的模块转换再与PC连接的。

网友A:
需要配C200H-LK201-V1的链接模块
再配XW2Z-200/500P-V1的链接电缆
你们是哪的?
我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楼主:
謝了,我對omron不熟﹐如果要連接模塊﹐成本太高了﹐我只為了看程序﹐平時我用三菱plc﹐我在深圳﹐有機會我找你們

网友C:
C200H是不能与电脑直接连机的,上面的那个接口虽然与CQM1的一样,但只能接手编器;

与电脑连的话必须用C200H-LK201-V1通讯模块;

我公司网上有对应的图片,可去浏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