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6-02-21):
请教各位高手:abb变频器采用现场总线控制。在自动状态下模拟输入(转速自动设定)的输入信号是由上位机给定还是有其他的信号输入。
多谢大家了

网友A:
看不懂。既然是采用了总线通讯,怎么会还有什么模拟量输入呢?

网友B:
现场总线控制是指计算机上位机、PLC模块组成的整个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程序设定变频器启动\停机由PLC模块开关量控制,而变频器转速设定的输入信号是由PLC模拟量模块输入.其模拟变化量受反馈信号和上位机通过程序控制着.

网友C:
第4楼  说得是

网友D:
即然是用现场总线控制,速度等等设定都可以通过总线给定的,还用模拟量干什么?搞不懂啊?!

网友B:
有些特殊设备需要这种模拟量控制方式,比如纯水制造设备,要求水压力恒定,平滑控制,一般模拟量4----20mA可调。在说变频器本来就摸、数两种工作方式可选,问题是需要!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了,本人对总线技术不懂,所以有此一问
还是需要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