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1):
我有多台设备,用的是A2SH的PLC,昨天发现有一台EEROR灯长亮,而且一开机就亮,RUN灯也正常亮,设备工作正常,更换几个CPU模块,情况不变,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设备机箱没有动过,就是PLC的输入输出都没改动过。我想知道这种现象,有人见过吗?怎么解决?我手里没有软件。会不会是硬件故障?对设备有多大影响?

网友A:
拿去检测一下好了

楼主:
难道我的其他CPU模块也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输出模块的原因引起的,连上电脑,运行一下PLC诊断程序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没有软件能查出来吗?过些日子软件及硬件都有了。

网友C:
这好像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以前见过我们的西门子PLC有一次也是这样后来我联上电脑后发现是软件方面的问题,绝对不是硬件故障.你可能被以前的编程人员欺骗了!

楼主:
现在已经有两台了,第二台是这样的,刚开机时错误灯不亮,做第一个工作流程后灯亮,以后一直亮,必须关机后才能消除,但是做完第一次后,又是错误灯长亮。谁知道a2sh与计算机通信电缆是怎么做的?我想知道三菱A2SH的PLC与计算机之间通信用的电缆是如何配置的?PLC上是25针422接口,计算机上用的是串口R232口,9针,如何接线,用计算机上25针的422口又如何接线?

网友D:
我知道的,好像我发过的.你找找看.

网友E(2006-08-11):
我遇到过FX系列的类似问题,原因是电源(它内部的)短路所致,你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