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1):
正在做一个项目,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侠不吝就行了教:
     若输入触点X00=ON,则当前PLC输出不变化,一直保持着。直至X00=OFF时,按原定程控步骤进行。

注:PLC使用三菱FX2N系列。

网友A:
[mc],[mcr]指令
ld m0
mc n0
sp m100
....
执行的程序
.....
mcr n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mcr]指令
ld m0
mc n0
sp m100
....
执行的程序
.....
mcr n0
谢谢,但我使用的是三菱FX2系列的PLC,上述指令好象不是三菱PLC的指令?

网友A:
mc mcr 是fx系列的!
如何实现你的要求,还要看其他输入、中间继电器的情况,
你可以考虑使用 m8045(所有输出复位禁止)!

网友B:
樓主說的好象是要用一個下降沿來完吧?
可以試試﹕
LD   X0
OR  M0
PLF  M0    這樣的話﹐x0 動作時m0不動作﹐x0動作完成后m0接通
其實完成這個電路看一下書很容易就做出來了
我說的這個也不一定對應樓主的本意

网友B:
如果要用到保持那就用﹕
(接上部電路)
LD  M0
SET  M1
STL  M1
。。。。。。。
MC  N0  M1
MCR  N0
LD  X1
RST  M1

网友C:
赞同四楼的说法!

网友D:
以上都行

楼主:
奇怪?各位大侠提供的指令,如PLF MC MCR LDI RET等在FX系列编程手册(含基本指令、步进梯形指令、应用指令)中并没有提供呢?

网友B:
你可能不是搞電工或者plc的﹐也許是不懂三菱了﹐這全是基本指令﹐好好看一下書﹐網上只能指點迷津﹐不能當作資料來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不是搞電工或者plc的﹐也許是不懂三菱了﹐這全是基本指令﹐好好看一下書﹐網上只能指點迷津﹐不能當作資料來學
确实是这样的,我应用PLC不多,搞过二个项目。
还是多谢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E:
找一本指令比较全的FX资料看看吧!

网友F(2013-08-14):
回复 网友B:
我作为一个菜鸟,我唯一能理解的就是5楼,简单实用

网友G:
看你这个问题的要好像有要坏事的迹像:
条件激活时(譬如,货款未付完),所有输出保持状态,(结果造成机器损坏,严重的造成人员伤害)。
不可乱用呀!

网友H:
一个步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