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1):
   我厂现在有一台芬兰产的变频器(具体型号我忘了,好像是cx系列、有vacan标志),现在出现变频器本身温度超限的故障,因此而自己停车,我外加风扇把它温度降下来后,可以正常使用。检查变频器自带风扇也没有坏,电流和参数也正常,代理商说也不 知道是哪里问题,小弟我以前过遇到西门子的一个变频器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维修人员说是散热装置坏了,不知道我这台是什么原因?小弟在这里恳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精]
IGBT过热保护,
原因1:IGBT本身出现问题,造成温度过高,
2,风扇是不是轴承不好,转速不够了,
3,灰尘太多,使散热不良.

网友B:
你外加风扇能使用,说明IGBT摸块好的,可能IGBT摸块与散热板接触不好,需要紧一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还有可能就是过载了造成超温报警,建议减轻负载再实验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厂现在有一台芬兰产的变频器(具体型号我忘了,好像是cx系列、有vacan标志),现在出现变频器本身温度超限的故障,因此而自己停车,我外加风扇把它温度降下来后,可以正常使用。检查变频器自带风扇也没有坏,电流和参数也正常,代理商说也不 知道是哪里问题,小弟我以前过遇到西门子的一个变频器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维修人员说是散热装置坏了,不知道我这台是什么原因?小弟在这里恳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吧。谢谢大家了。

赞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外加风扇能使用,说明IGBT摸块好的,可能IGBT摸块与散热板接触不好,需要紧一下.
外加风扇能使用不一定IGBT就是好的,原因是外加风扇的风力、风向都更有针对性。不过检查一下螺丝、接触良好倒是很必要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大虾的帮助,如果是各位所说的原因, 那我该采取什么措施?因为现在代理商一直没有过来,而又因为变频器而全厂停产了。

网友A:
先从最简单的着手,清扫灰尘,使散热良好,然后再把IGBT的各个紧固螺丝拧紧点,

网友E:
因为变频器而全厂停产,那你都是时候做些事情了。

首先将变频器做一个彻底的清洁,以排除因为脏引起的风扇降速或者检测电路误报警。
然后拆开IGBT看看连散热器的导热硅胶是否干枯了引起散热不良。用的时间长了,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去电脑城买一瓶新的导热硅胶涂上,拧紧螺钉。问题可能就解决拉。

网友B:
对!照着做吧!

网友F:
对!同意以上各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