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6-02-21):
接触器上Ith(约定发热电流)具体是指什么意思?
Ui是什么意思?
额定工作电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
?
怎么没有人回哟,是不是太简单了呀,
才刚开始学,请多多指点
多谢了!!!!!!!!!

网友A:
没去翻书了,额定电流只触点能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Ui=Uin,应该是输入电压,这里指线圈电压吧。一般选择接触器,注意这两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