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2-21):
各位高手好!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尽请回复:
   1.强电和弱电是怎样定义的?
   2.避雷针这么细,怎么能会将强大的雷电电流引入大地?

网友A:
避雷针是通过它的高度导通,来实现引导作用的.可以说是无电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