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线路由器开始

楼主(2006-02-21):
本节介绍路由器的技术及其在互连网络中的作用,互连网络( i n t e r n e t w o r k)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网络界术语,它表示相互连接的许多网络的集合。每一个独立的网络都有它自己的网络号,此网络号在特定的互连网络中必须是唯一的。
路由器的作用是根据从网络协议获悉的有关信息,控制通过互连网络的通信量。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计算机网络协议的作用。

在一个有几百台、甚至几千台计算机连在一起的互连网络中,必须有一些约定的方式供这些设备相互访问和通信。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大,让每一台计算机记住互连网络上其他所有计算机的地址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必须有一些机制来减少每台计算机为实现与其他所有计算机通信而维护的信息量。

已使用的机制是将一个互连网络分成许多独立、但互相连接的网络,这些网络本身可能又被分为许多子网(见图1 - 1)。记住这些分立网络的任务可以交给被称为路由器的专用计算机来完成。使用这种方法,网络上的计算机只需记住互连网络中的分立网络,而不需记住网络上的每一台计算机。

要描述互连网络上的计算机是怎样相互寻址的,最好的类比是邮局服务系统。当邮寄一封信时,需要提供公寓号码、街区名称和号码、城镇和州名。在计算机术语中,发送信息时,需要提供应用端口号、主机号、子网号和网络号(见图1 - 2)。这些术语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讨论。

关键的概念是当邮局接收到发往另一个城镇的信件时,邮政人员首先将它发送到目的城镇所在的分局。从那里,这封信被交给负责特定街区的某个邮递员。最终,这封信被投递到目的地。

计算机网络也采用相似的过程。发往互连网络的信息首先被送到与目的网络相连的路由器。路由器实际上起着这个网络的分发中心的作用,它把信息送到目的子网。最后此信息被送到目的主机的目的端口上。
图1-1 互连网络上网络和子网的相互连接
图1-2 邮局服务系统与互连网络的寻址方案比较

图1 - 3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互连网络,其中由路由器将不同的网络连接起来。图中的网络1、2、3和4上有主机,而网络5、6和7上没有。网络5、6和7仅仅是与局域网或广域网上的路由器相连。在此互连网络中,主机X和Z必须配置成同样的网络号(本例中为2)。除此之外,与同一网络相连的路由器接口(例如,路由器C上的接口2和路由器A上的接口1)必须配置成同样的网络号(本例中为5)。
图1-3 简单的互连网络连接

我们再次使用邮政服务做类比,连接到两个网络的路由器可看成是有两个入口的房子。如图1 - 4中的房子有两个入口,一个在子网1街上,另一个在子网- 2街上。要想向此房子中发送一封信,子网- 1街的地址和子网- 2街的地址都可用。同样,在图1 - 3中,路由器与两个网络相连,要想将信息发送给路由器A,接口1、接口2或接口3的地址都可用。

图1-4 同一位置有多个地址

从本质上说,路由器的作用是将报文分组从一个网络路由到另一个网络。这句话暗含着两个含义。第一,一个路由器的多个接口不能被配置成相同的网络号(后面将给出一个例子,在那个例子中,通过使用子网掩码,可以在同一路由器的不同接口上配置相同的网络号,但是有不同的子网号);第二,由于每条广播有一个目的网络号,故在缺省目的网络号的情况下路由器不能转发广播包.

网友A:
我公司推出型号为Saro6500R(金融版)的CDMA高端路由器产品,Saro6500R产品结合工业/金融行业以太网发展的要求,利用2.5G/3G移动网络作为承载网络实现数据的远程无线传输,作为远程控制站与中心控制系统之间的CDMA网关及路由器,实现工业领域/银行金融系统以太网网络设备之间的远程互访;Saro6500R产品采用标准以太网协议,进行网络路由,同时针对移动网络对外网IP数据的访问的限制,采用基于IPSec的VPN(虚拟专用网络)技术,完成远程网络的安全互联,实现机器对机器基于标准TCP/IP协议的数据通信。基于IPSec的VPN技术可以在异地网络之间通过Internet建立加密隧道,实现异地网络的安全互联,构建金融领域的虚拟专用网络,支持金融远程传输领域基于TCP/IP的各种协议和应用。Saro6500R产品提供多种工业化总线标准的支持,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具备(1+4)10/100M自适应以太网、USB、RS-232串口接口,广泛应用于远程/现场数据采集、远程监控与控制、家庭网关、视频传输、数字信号处理、网络存储、VPN等多种领域。特别适用于地理位置分散,建设周期短,数据中小流量,组网复杂,需要支持应用层协议的远程数据传输。

Saro6500R CDMA VPN路由器产品特点:

1. 移动网络接入技术:接入2.5G CDMA 2000 1x通信网络,实现Internet接入,接入带宽与承载网络提供的带宽一致,在3G移动通信网络得到正式商用时,可以快速支持新的网络,实现更高速的移动接入。
2. VPN技术:采用基于IPSec标准的VPN技术,支持CA证书认证,可实现异地网络的安全互联,构建无缝的工业领域虚拟专用网络。
3. 连接管理技术:提供可管理的连接,可以按照用户的需求在网络任何一方发起连接或者断开连接,并可实现按需连接、自动断线、手动激活等功能。
4. 断线检测、自动修复技术:解决移动数据通信可靠性较差、容易掉线等问题,为上层应用提供可靠通信链路。
5. 流量管理技术:针对移动数据通信带宽较小等问题,应用流量管理策略,通过划分不同业务的优先级别对数据流量实现动态调度,保证关键应用的带宽要求,高效利用有限的带宽。
6. 嵌入式技术:系统硬件平台采用arm9 嵌入式CPU,提供强大的处理能力;软件平台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安全、成熟、稳定、可靠。
7. 模块化实现技术:系统软硬件平台均采用模块化、标准化技术,容易升级以支持新技术、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