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2-21):
本安设备本安传感器的概念,与安全栅如何连接.

网友A:
说明书上全都有
本安的传感器从电路上就开始处理了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本安设备、齐纳安全栅,安装在安全区。现场传感器通过危险区进入本安设备到达安全区。接线图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