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930GOT问题

楼主(2006-02-21):
小弟遇到一问题,我在用F930GOT的时候,老师出现“屏幕无效,No..”,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讲的不清楚;

网友B:
PLC的数据存储器D0不要用

网友C:
是不是你在下载的时候没有下载基本画面,我上次只下载公共设置时,就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解决不说,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