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刚从厂里拿过两台变频器一台日立的一台富士的,现在在修理日立的这台7.5Kw的问题是出现E34错误提示查说明书说功率模块监测到过流、过热、以及驱动电路电源过高。监测开关电源各电容二极管电阻开关管都没问题不过有一个监测电路是独立的封装起来的没办法检测,能开机估计有电压输出。还有就是检测外接再生电阻发现无穷大本来应是80欧120W的。由于自己这没有380v的三相电所以没法试验....不知道跟这个再生电阻有没有关系、不知道功率模块怎么检测...我是做智能控制的这方面不是很懂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今天打电话问了那边的电工说过年放假休息回来后开机等变频器充完电之后就提示E34错误电机没有一点运转好像还不能复位,各位前辈是不是开关电源有问题呢?我这还没有380V的三相电不知道能不能把电脑开关电源高压部分整流之后的电压直接接到开关电源输入部分行不行?

楼主:
刚把电脑上的开关电源高压整流之后的直流电接到了开关电源上发现有电压输出我把主板和IGBT模块分开后接上电源显示屏亮显示“---”估计开关电源没坏,有可能是IGBT模块有问题....估计放假这几天天气寒冷设备长时间不运转转动部分有些僵硬启动的时候变频器冲击太大导致烧毁.....希望不是啊!再次请教各位前辈IGBT模块怎么检测好坏呢?好心人帮帮忙啊!有些急用!

网友A:
很可能是主板坏了,或是模块坏了,我这里有大量日立配件。13851638925  025-85366937章叶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