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2):
1000KVA的变压器,求额定电流和负载(有功功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这样的问题,,  如果只有变压器容量的话,  能求出 额定电流和负载

那就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俗称保险丝)的电流值。
口诀 b :
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网友C:
1000KVA的低压电流是1443A
               高压是57.74A

网友D:
[原创]大家伙好!
视在功率X80%=有功功率。这只是一个经验公式供大家参考!  至于额定电流铭牌上有!

网友E:
没有电压真难为大家在这猜猜猜了